[技术问答] M0516的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5-06-25):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MO516比较器的比较电压我用内部的1.8V,那么输入负极的引脚我可不可以作为IO口来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只要将该引脚设置为IO口即可。

网友B:
是的,设置成IO口就可以的。。看看默认是不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