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1 IAR下程序出现the flash loader program reported an error

楼主(2015-06-25):
用j-flash先加密(secure chip)一下,再解密(unsecure chip)一下,OK。

网友A:
还没用到过加密解密,楼主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
楼主是要分享经验,但是又惜字如金啊

网友B(2016-11-17):
J-FLASH中找到target选项里面的secure chip命令,执行后再在target选项下找到unsecure chip命令,执行后就可以下载了程序了。

网友C(2017-06-29):
你先用一个可以run的固件,利用kinetis的SDK软件下载后,就可以再用IAR下载了。当问题发生时,可再重覆此动作,至于原因嘛~还没去挖,忙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