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50元(功能说明)
[技术求助] 方波经过LC滤波后怎么成直流

楼主(2015-06-25):
我想用一个LC滤波把方波变成直流,可用Multisim仿真的结果却。。。
输入时1MHz的3.4V的方波,滤波后是一个正弦波。。。我应该怎么得到直流信号???

网友A:
加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B:
发帖有奖,打赏0.5元,欢迎常来TI模拟技术社区提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个二极管就行了

发帖有奖,打赏0.5元,欢迎常来TI模拟技术社区提问。

网友C:
q值太高,振玲了,应跟C并联一个10K的电阻,在较长时间观看就可以看到一个直流信号了,这是个暂态振玲信号。是刚上电的原因。

网友D:
二楼说的加二极管方法应该挺好的,但是需要注意选一个漏电流小,关断时间短的,对于你这个频率的1N4148应该就可以了,电容加电阻可以让波形变得更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q值太高,振玲了,应跟C并联一个10K的电阻,在较长时间观看就可以看到一个直流信号了,这是个暂态振玲信号 ...

请问振铃是怎么产生的?暂态振铃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振铃是怎么产生的?暂态振铃是什么?

从0状态变到稳定(直流态)有一个过渡过程,这个过程或能以指数律上升或本掁的幅度降低的振玲形式出现,可以用拉普拉斯推一下就清楚了。输出信号:(1-EXP(-DTS))/((1+S^LC)*S*(1-EXP(-TS)),D表示方波的占空比,T是方波的周期,输入信号的幅值为1。

网友E:
明显有问题,如果LC都是理想的,输入方波,不可能出现这个波形的。
有振铃,也不会是这个频率的波形,乱解释!
根本不需要什么拉普拉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二楼说的加二极管方法应该挺好的,但是需要注意选一个漏电流小,关断时间短的,对于你这个频率的1N4148应该 ...

可能跟LZ滤出直流信号的目标有差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有问题,如果LC都是理想的,输入方波,不可能出现这个波形的。
有振铃,也不会是这个频率的波形,乱解 ...

我想知道问题在哪儿?我改变过LC的值,输出只是频率变了,幅值没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明显有问题,如果LC都是理想的,输入方波,不可能出现这个波形的。
有振铃,也不会是这个频率的波形,乱解 ...

大师,会是什么样的波形呢,按滤波器理论会是什么普呢?

网友C:
如果把C,L降低10倍,再并一个1K电阻,可以很短时间看出一个振玲幅度不断收窄,平均电位恒定的波形,电阻的大小决定了收窄的速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振铃是怎么产生的?暂态振铃是什么?

输入信号可以看作一个直流信号,加一糸列的谐波和基波信号组成,对于高频部分,已经被滤波,但对直流信号,相当于一个阶跃信号,必然对一个LC发生过渡谐振,谐援时间跟Q值有关,如果这部分谐振能量没有被电阻消耗,一直谐振下去,LZ可以做一个阶跃响应作用于LC网络,必然直流转化为交流能量,能量解说,因为上电时,L的电流不能突变,也就是说电能转化成磁能,这部分能量是不稳定的,电流的变化的斜率的降低必然要吐出给电容,这样,就开始谐振。

网友C:
怎么贴子沉得这么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信号可以看作一个直流信号,加一糸列的谐波和基波信号组成,对于高频部分,已经被滤波,但对直流信号 ...

哦,原来是这样子。我一直在想这个频率的正弦波是从哪儿来的,原来是阶跃信号中的相应频率谐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贴子沉得这么快啊。

给你顶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师,会是什么样的波形呢,按滤波器理论会是什么普呢?

LZ,你的2个波形的幅度单位是多少?
输入的方波频率已经远远高于LC的低通频率,高频的方波频率怎么会出现低频的正弦波波形?
LC是无源器件,不会产生新的频率,怎么会有低频的成分出现?
任何方波只有基频及高次谐波,怎么会出现比方波频率低很多的低频的波形?修正一下:阶跃响应,如果是理想的LC,会有一个谐振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LZ,你的2个波形的幅度单位是多少?
输入的方波频率已经远远高于LC的低通频率,高频的方波频率怎么会出现 ...

在阶跃信号中的边沿就有丰富的信号,不信,自已可以做LC的仿真,并且你说的稳态下的计算,在暂态是表示不出来的。还有告诉你一个信号,如果是奇信号,也就是说直流值是0的话,是不会产生正弦波的。并且上面已说得清楚了,刚上电时,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导致刚上电时直流能转化为交流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阶跃信号中的边沿就有丰富的信号,不信,自已可以做LC的仿真,并且你说的稳态下的计算,在暂态是表示不 ...

LZ的模型,LC是很大的,方波频率很高。
滤波后的波形,只要器件是理想的,不管暂态还是稳态,输出波形不可能是这样的,先下降再上升,而且是缓慢的。这只能说明,仿真模型有问题,电容有初始电压,电感有初始电流。0点,应该是0V才对。

网友E:
当然,如果直接加1个阶跃信号,只要LC是理想的,C上的电容,一直是一个正弦波。
但是LZ的波形很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当然,如果直接加1个阶跃信号,只要LC是理想的,C上的电容,一直是一个正弦波。
但是LZ的波形很奇怪。 ...

不用仿真,用信号与糸统理论就可以得出,低频的波就是LC共振引发的。

网友E:
LZ的LC谐振频率,大约是15KHz吧,如果是理想的,输出是会有正弦波的,但是这个波形不对。
对于实际电路,只要有足够的阻尼,这么大的电感和电容,很快就会是直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当然,如果直接加1个阶跃信号,只要LC是理想的,C上的电容,一直是一个正弦波。
但是LZ的波形很奇怪。 ...

那是因为交流能量没法消耗了,你知道理想的LC是不消耗能量的,只有储存,放泄的性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用仿真,用信号与糸统理论就可以得出,低频的波就是LC共振引发的。

你说的是对的,阶跃响应,只要是理想的LC,肯定一直有一个谐振的正弦波。
我说的是LZ的波形,仿真模型有问题,0点不是0.

网友C:
LZ用的理想的模型,又没有肖耗交流能的阻性负载存在,因此一直看到低频的共振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的2个波形的幅度单位是多少?
输入的方波频率已经远远高于LC的低通频率,高频的方波频率怎么会出现 ...

方波的幅值是3.4V。
这个正弦波的频率我测了一下,正好是谐振频率。
但LC组成一个低通滤波,如果是阶跃信号的话,其它的低频到哪儿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仿真,用信号与糸统理论就可以得出,低频的波就是LC共振引发的。

如果是谐振的话电压值是不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LC谐振频率,大约是15KHz吧,如果是理想的,输出是会有正弦波的,但是这个波形不对。
对于实际电路,只 ...

如果是理想的,请问输出的正弦波从哪儿来?应该是什么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用的理想的模型,又没有肖耗交流能的阻性负载存在,因此一直看到低频的共振波形。 ...

如果是谐振,那幅值是不是太小了?而且其它的低频成分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谐振,那幅值是不是太小了?而且其它的低频成分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输出? ...

除了1M的高频及谐波外(已被滤除),谐振外,不会出现频率的。你认为有多高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谐振,那幅值是不是太小了?而且其它的低频成分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输出? ...

你可以用信号与糸统理论转化志S载,阶跃是1.7V来估算低频正弦波的幅值,很简单的。大一,大二知识就可以了。结果为:1.7(1-COS(WO*t)),WO=1/(LC)^0.5,表示,平均值是1.7V,正弦波的幅值为1.7V,符合仿真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除了1M的高频及谐波外(已被滤除),谐振外,不会出现频率的。你认为有多高呢? ...

直流和高频及谐波,是外部信号给的,共振是糸统特性的结果,单位冲激响应的结果,除以上几个频率,在线性糸统里不会产生新的频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理想的,请问输出的正弦波从哪儿来?应该是什么波形?

正弦波是直流冲击后的LC谐振,理论上,如果没有损耗,会一直谐振下去。
但是你的仿真波形有问题,估计仿真初始模型不对,0时刻应该是0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方波的幅值是3.4V。
这个正弦波的频率我测了一下,正好是谐振频率。
但LC组成一个低通滤波,如果是阶跃信 ...

如果只是阶跃的话,不会有其它的低频成分的,只有LC谐振频率的成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发帖有奖,打赏0.5元,欢迎常来TI模拟技术社区提问。

TI真有钱!

网友G:
解决了吗

网友H:
搞得好麻烦,用二极管全桥

网友:
我认为楼主的仿真不错,但是思路错了

网友I:
用电桥很容易实现,之后再滤波

网友J:
LC只是一个谐振网络,不能单独作为变换滤波的

可以的,当作2阶低通滤波,早期电子管时代就是这样搞的,高压电阻找不到或做不到。

网友K:
四个二极管,整成整流桥那种,行不

网友L:
你这是个简单的RC低通滤波电路的测试的吧。

网友L:
说错了,是LC滤波电路的。

网友M(2015-08-16):
LC只是一个谐振网络,不能单独作为

仿真可以看看“”BODE"图,就知道文图所在了,你的红线是LC谐振的波形,从图上看,你的横轴5US/DIV,半周期约34us,一个周期月68US,可以看看BODE图显示的谐振频率15.85kHZ,两者一致。

网友N:
XFG1 + 与LI接线端点对地接二级管(极性为地负)?

网友O(2015-09-28):
二楼说的加二极管方法应该挺好的

二极管加哪,是和电容并联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C:
从0状态变到稳定(直流态)有一个过渡过程,这个过程或能以指数律上升或本掁的幅度降低的振玲形式出现,可 ...

拉普拉斯变换的,,这个我下去看下的。

网友Q:
0点,应该是0V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