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EVB板usb的问题

楼主:
我申请了一块SD-FSL-KL25-EVB板子,还配书。
我测试了三色灯、串口,都是好的。
最后测USB,按照测试方法说的,双击“USBTest.exe",可是出错了

这是怎么回事?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A(2015-06-25):
可能是和你的系统不兼容导致的

网友B:
我的win7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可能是系统不兼容的原因

楼主:
谢谢!有办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有办法吗?

程序工作正常吗,设备能正常枚举吗?
应该是系统不兼容的问题,你先试试其他电脑

楼主:
我就一个电脑,悲剧啦。

网友D:
感觉像是系统不兼容导致的

网友E:
看样子是这个软件和你的系统不兼容啊

网友F:
看着好像是你这个软件和你的系统不兼容造成的

网友G: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问题解决了吧,很大可能是系统不兼容造成的

网友I:
楼主用的是win7吧,估计这个软件只能在xp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