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飞思卡尔芯片的SWD下载引脚与IO口复用的话,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5-06-25):
IO口不够用了,我想把SWD下载的引脚选一个做IO口,不知道这样复用的话,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我觉得没什么影响,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以前玩stm好像出现过这个情况, 启动后一直按着reset然后ide中断, 再松手reset, 在你的程序还没改变swd用途之前就中断了, 还能继续flash什么的....

网友C:
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D:
应该会有影响......只是因为概率的问题,没有碰上......

网友E:
reset引脚不复用掉,下次可以继续烧录,所以你可以把SWD的引脚复用掉。

网友F:
要注意reset的设置要完整,不能复用

网友G:
只要reset管脚不复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reset引脚不复用掉,下次可以继续烧录,所以你可以把SWD的引脚复用掉。

debug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H:
这样用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注意的reset管脚不要复用就行了

网友I:
可以用的,只要reset不复用就行

网友J:
没有任何影响,只要reset管脚不复用就可以

网友F:
可以用,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K:
放心使用吧,只要reset不复用就不会有影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debug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

肯定会影响,因为你都把SWD功能给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