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中断优先级设置为一样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
假设系统用到了4个串口接收中断,3个定时器中断,2个CAN接收中断,在配置各个模块的过程中,将每一个中断向量都配置为一样优先级,会出现什么情况?同时来中断系统将怎么处理

网友A(2015-06-25):
按中断的编号来分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中断的编号来分高低。

也就是,即时软件将中断设置为一样,也不会影响系统运行,只是优先级可能和自己预想的不一样?

网友A:
每一个中断都有一个编号,同等级中断就按编号来分高低

网友B:
这样做程序不是跑飞,就是按默认的优先级,个人认为跑飞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