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还是STM32F103RCT6的5个串口做数据透传问题

楼主(2015-06-25):
STM32F103RCT6的5个串口做数据透传,1个做上端,4个做下端。要求实时上传下传数据。
我现在做的采用USART1,USART2,USART3,UART4做下端4个串口,上传数据内容不知道也不理会,直接通过DMA分别放在不同数组里,让UART5去拿数据。 下行的数据放在一个数组里,数据格式知道,通过判断地址来确定发给下端4个串口那个来发送。

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怎么让UART5从4个数组里取数据,保证数据不乱还不会丢数据的。

网友A:
说得复杂一些, 这是个 OS 里的共享资源独占访问问题.
那么干吗这么说复杂, 就是告诉你这个问题早已经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了.
你的问题, 可以参考这个思路, 不过不同的是,  UART5 的主动模式, 可以更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复杂一些, 这是个 OS 里的共享资源独占访问问题.
那么干吗这么说复杂, 就是告诉你这个问题早已经有完 ...

这个项目不适用系统,只用单片机做

网友A:
没有说让你用系统, 就是告诉你这个问题早已经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了. 你的问题, 可以参考他们的这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让你用系统, 就是告诉你这个问题早已经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了. 你的问题, 可以参考他们的这个思路 ...

之前没有接触过 OS 里的共享资源独占访问问题,能给一些说明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