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编译出错 请教

楼主(2015-06-25):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Nios II for project NISO_Led ****
make all
Info: Building ../NISO_Led_bsp/
make --no-print-directory -C ../NISO_Led_bsp/
Compiling alt_alarm_start.c...
nios2-elf-gcc -xc -MP -MMD -c  -I./HAL/inc -I. -I./drivers/inc -DSYSTEM_BUS_WIDTH=32 -pipe -D__hal__ -DALT_NO_C_PLUS_PLUS -DALT_NO_CLEAN_EXIT -DALT_NO_EXIT -DALT_USE_DIRECT_DRIVERS -DALT_NO_INSTRUCTION_EMULATION -DALT_USE_SMALL_DRIVERS -DSMALL_C_LIB -DALT_SINGLE_THREADED    \"Os\" -g -Wall  -EL -mno-hw-div -mno-hw-mul -mno-hw-mulx   -o obj/HAL/src/alt_alarm_start.o HAL/src/alt_alarm_start.c
nios2-elf-gcc: "Os": Invalid argument
make[1]: *** [obj/HAL/src/alt_alarm_start.o] Error 1
make[1]: *** Deleting file `obj/HAL/src/alt_alarm_start.o'
make: *** [../NISO_Led_bsp/-recurs-make-lib] Error 2

这个问题

楼主:
我在百度上看到过 说是盗版的quartus在建NIOS 是不能有sysid这项,我从新按照特权的在建了一次,没有sysid了 可是还是这样

楼主:
这个问题 我上个工程出现了 我就删掉了sysid这项,就好了,可这次没有sysid 还是这样。。

楼主:
是的这个问题 解决了就是 盗版的不能有sysid这项。。。 不过又有新问题了。
Makefile not up to dat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NIOS/NOIS_cpu.sopcinfo has been modified since the BSP was generated.

Generate the BSP to update the Makefile, and then build again.

To generate from Eclipse:
1. Right-click the BSP project.
2. In the Nios II Menu, click Generate BSP.

To generate from the command line:
nios2-bsp-generate-files --settings=<settings file> --bsp-dir=<target bsp files directory>

make[1]: *** [public.mk] Error 1
make: *** [../NISO_Led_bsp/-recurs-make-lib] Error 2

楼主:
我也百度了这是 什么win7 不兼容的问题,但给的解决方法看不懂。。。。
有没有人解决了的 谢谢

楼主:
没人会吗

楼主:
没人吗 不要沉

楼主:
按照网上流行的说法 我也是了,改了那8个.exe为xp兼容模式,和以管理员的运行了,还是没用。。。

网友A(2016-07-08):
由于软件存在的一些使用的问题,原因是qsys/sopc重新生成了,而BSP没有更新,更新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