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大家是如何定义使用布尔型变量的?

楼主(2015-06-25):
我使用的是3.5版本的固件库。

从msp430移植了个程序过来,发现ST的固件库中根本没有BOOL的定义。难道大家编写函数碰到函数返回值为TRUE or FALSE的情况,都是用int类型的u8来代替BOOL的吗? 这样难道不是浪费了寄存器空间?

有帖子提到可以尝试包含头文件stbool.h来使用bool,这样做会不会产生什么难以预料的问题?

===============================================================
以下附上stdbool.h的源码 或许有点帮助
===============================================================
/* stdbool.h standard header */
#ifndef _STDBOOL
#define _STDBOOL
#ifndef _YVALS
#include <yvals.h>
#endif /* _YVALS */

_C_STD_BEGIN

#define __bool_true_false_are_defined        1

#ifndef __cplusplus
                /* TYPES */

#if 199901L <= __STDC_VERSION__

#else /* 199901L <= __STDC_VERSION__ */
#if __TI_STRICT_ANSI_MODE__
typedef unsigned char _Bool;
#endif
#endif /* 199901L <= __STDC_VERSION__ */

                /* MACROS */
#define bool        _Bool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endif /* __cplusplus */

_C_STD_END
#endif /* _STDBOOL */

/*
* Copyright (c) 1992-2004 by P.J. Plauger.  ALL RIGHTS RESERVED.
* Consult your license regarding permissions and restrictions.
V4.02:1476 */
=====================================================
=====================================================

网友A:
实际上你可以定义boo,,貌似你已经做对了把

网友A:
实际上都是八位的,只是理论上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都是八位的,只是理论上一位

是啊!代码里边这句“typedef unsigned char _Bool;”就说明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支持布尔值的。都是8位

网友A:
所以布尔类型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实际上都是八位的,而且都是非1即是0

网友C:
不存在浪费空间的问题,因为本来就是8位。
即使在C++里面有bool保留字了,也还是8位。

网友D:
32位机了还搞毛线位变量 敞开用字节变量

网友:
楼主纠结什么?_?随便的用

网友:
不管内部占用多少位,效果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E(2017-03-03):
我不纠结占多少位,纠结怎么取反,转换

网友F:
可以定义为char类型,使用1或者0表示

网友F:
没有在STM32库中使用bool定义类型变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不纠结占多少位,纠结怎么取反,转换
  1. _Bool b = true, not;
  2. int i;
  3. not = !b;
  4. i = (int)b;

网友H: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int WORD;
  struct {
    unsigned int BIT0    :1;
    unsigned int BIT1    :1;
    unsigned int BIT2    :1;
    unsigned int BIT3    :1;
    unsigned int BIT4    :1;
    unsigned int BIT5    :1;
    unsigned int BIT6    :1;
    ... ...
    unsigned int BIT32    :1;
  } BITS;
} BYTEINIT;
这样行不行?8位的单片机是可以的,32我还没试过

网友H:
BIT0到BIT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