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请教DSP的GPIO批量编程方式

楼主(2015-06-25):
您好:

我使用了TMS320f28069芯片,采用C语言编程。

电路上采用了任意的16个GPIO引脚,组合成一个十六位输出总线。

现在为了提升代码效率,提高总线执行速度。

请问是否可以定义一个结构体(struct或union等),使我在程序中能通过对一个INT型变量的赋值操作,即可同时控制16个GPIO的输出状态。
(每个GPIO对应INT型变量的固定位bit)

谢谢!

网友A:
肯定是可以实现 的
一个函数就搞定    GPIO可以安装.all或.bit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