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的Msp430数字滤波器代码

楼主(2015-06-25):
Msp430用其高效的乘法器可以很容易的实现数字滤波。乘法器可以将FIR滤波系数转换成可以被任何应用程序使用的装配代码。何纳计算方法和CSD格式被用于完成高速乘法器操作。在所有频率下,msp430乘法器的滤波性能由其增益来评估。在cpu周期,代码长度,低通,高通,带通,带止的频率响应,凹形滤波条件下msp430乘法器的滤波性能由Appendix A所示。

网友A:
用Msp430实现数字滤波,太大神了

网友B(2019-09-18):
请问MSP430F5529的内部滤波器R、C选值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MSP430F5529的内部滤波器R、C选值为?

没看到这两个参数的说明。
这还是一个寄存器结构示意图,实际硬件结构不一定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