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7735s驱动

楼主(2015-06-25):
求一份ST7735s液晶的驱动例程,资料。最好是SMT32的,手里有一块,但是没资料,求助。。。

网友A(2015-08-18):
我也在找,ST7735s液晶的驱动例程还得分SPI驱动和8位并口或16位并口驱动呀

网友B:
是ST7735液晶屏吗

网友C(2019-04-25):
楼主,弄明白ST7735S没有?能发一份PCB给我吗

网友D:
没玩过这块屏

网友E:
#include <reg52.h>
//#include<frui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Height 160
#define Width  128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PURPLE 0xf81f
code unsigned char picc1[];
//========================================================
/*
sbit RES = P1^0;
sbit SDA = P1^2;
sbit  A0 = P1^1;
sbit CSB = P1^4;
sbit SCL = P1^3;
sbit Step= P3^1;
*/

sbit RES = P3^5;
sbit  A0 = P3^3;
sbit SDA = P3^6;
sbit SCL = P3^7;
sbit CSB = P3^4;
sbit Step= P3^0;

//========================================================
void HOLD_DISP ();
void delay(int count);
void LCD_WriteCommand(uint c);
void LCD_WriteData(uint dat);
void LCD_Write_Data(uint dat16);
void DISPLAY_COLOR(uint color);
void DISP_WINDOWS(void);
void DISPLAY_image(void);
void ST7735_LAIBAO177_INITIAL();
void Frame(void);
void DISPLAY_RGB(void);

//========================================================
void HOLD_DISP ()
{
   while(!Step);
}
//========================================================
//========================================================
void delay(int count)   /* X10ms */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50;j++);
}
//========================================================
void  LCD_WriteCommand(uint c)
{
     int i;
     A0=0;
     CSB=0;
     for(i=0;i<8;i++)
     {
     if(c &0x80)
     {
     SDA=1;
     }
     else SDA=0;
     SCL=0;
     SCL=1;
     c <<=1;
     }
     CSB=1;
}

//========================================================

void LCD_WriteData(uint dat)
{
      int i;
      A0=1;
      CSB=0;
      for(i=0;i<8;i++)
      {
      if(dat&0x80)
      {
      SDA=1;
      }
      else SDA=0;
      SCL=0;
      SCL=1;
      dat<<=1;
      }
      CSB=1;
}
//========================================================
void LCD_Write_Data(uint dat16)
{
  LCD_WriteData(dat16>>8);
  LCD_WriteData(dat16);
}
//========================================================
void DISPLAY_COLOR(uint color)
{
        int i,j;
         DISP_WINDOWS();
        for (i=Height;i>0;i--)
        for (j=Width; j>0;j--)
        LCD_Write_Data(color);
        HOLD_DISP ();
}

void DISPLAY_RGB(void)
{
    int i,j,k;
        for (i=53;i>0;i--)
        for (j=Width;j>0;j--)
        {
    LCD_Write_Data(RED);
        }
    for (i=53;i>0;i--)
        for (j=Width;j>0;j--)
        {
    LCD_Write_Data(GREEN);
        }
    for (k=54;k>0;k--)
        for (j=Width;j>0;j--)
        {
    LCD_Write_Data(BLUE);
        }
    HOLD_DISP ();
}
//========================================================
void Frame(void)
{
        int i,j,k;
         DISP_WINDOWS();
    for (i=Width;i>0;i--)
        {
    LCD_Write_Data(WHITE);
        }
        for (j=Height-2;j>0;j--)
        {
    LCD_Write_Data(WHITE);
    for (k=Width-2;k>0;k--)
        {
    LCD_Write_Data(BLACK);
        }
        LCD_Write_Data(WHITE);
        }
        for (i=Width;i>0;i--)
        {
    LCD_Write_Data(WHITE);
        }
        HOLD_DISP ();
}
//========================================================
void DISP_WINDOWS(void)
{
         LCD_WriteCommand(0x2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81);

         LCD_WriteCommand(0x2B);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a0);
         LCD_WriteCommand(0x2C);
}

//========================================================

void DISPLAY_image(void)
{
        uint i;
        uint p=0;
        uint q=0;
         DISP_WINDOWS();
    for (i=Width*Height*2;i>0;i--)
    {
    LCD_WriteData(picc1[p++]);
        }
        HOLD_DISP ();
}

//========================================================

void  ST7735_LAIBAO177_INITIAL ()

{
//------------------------------------ST7735R Reset Sequence-----------------------------------------//
RES =1;
delay (1);                                                              //Delay 1ms
RES =0;
delay (1);                                                              //Delay 1ms
RES =1;
delay (120);                                                              //Delay 120ms
//--------------------------------End ST7735R Reset Sequence --------------------------------------//

//--------------------------------End ST7735S Reset Sequence --------------------------------------//
LCD_WriteCommand(0x11); //Sleep out
delay(120);              //Delay 120ms
//------------------------------------ST7735S Frame Rate-----------------------------------------//
LCD_WriteCommand(0xB1);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Command(0xB2);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Command(0xB3);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Data(0x3C);
//------------------------------------End ST7735S Frame Rate---------------------------------//
LCD_WriteCommand(0xB4); //Dot inversion
LCD_WriteData(0x03);
//------------------------------------ST7735S Power Sequence---------------------------------//
LCD_WriteCommand(0xC0);
LCD_WriteData(0x28);
LCD_WriteData(0x08);
LCD_WriteData(0x04);
LCD_WriteCommand(0xC1);
LCD_WriteData(0XC0);
LCD_WriteCommand(0xC2);
LCD_WriteData(0x0D);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Command(0xC3);
LCD_WriteData(0x8D);
LCD_WriteData(0x2A);
LCD_WriteCommand(0xC4);
LCD_WriteData(0x8D);
LCD_WriteData(0xEE);
//---------------------------------End ST7735S Power Sequence-------------------------------------//
LCD_WriteCommand(0xC5); //VCOM
LCD_WriteData(0x1A);
LCD_WriteCommand(0x36); //MX, MY, RGB mode
LCD_WriteData(0xC0);
//------------------------------------ST7735S Gamma Sequence---------------------------------//
LCD_WriteCommand(0xE0);
LCD_WriteData(0x04);
LCD_WriteData(0x22);
LCD_WriteData(0x07);
LCD_WriteData(0x0A);
LCD_WriteData(0x2E);
LCD_WriteData(0x30);
LCD_WriteData(0x25);
LCD_WriteData(0x2A);
LCD_WriteData(0x28);
LCD_WriteData(0x26);
LCD_WriteData(0x2E);
LCD_WriteData(0x3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03);
LCD_WriteData(0x13);
LCD_WriteCommand(0xE1);
LCD_WriteData(0x04);
LCD_WriteData(0x16);
LCD_WriteData(0x06);
LCD_WriteData(0x0D);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Data(0x26);
LCD_WriteData(0x23);
LCD_WriteData(0x27);
LCD_WriteData(0x27);
LCD_WriteData(0x25);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Data(0x3B);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04);
LCD_WriteData(0x13);
//------------------------------------End ST7735S Gamma Sequence-----------------------------//
LCD_WriteCommand(0x3A); //65k mode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Command(0x29); //Display on

}
main()
{
   RES=1;
   delay(20);
   RES=0;
   delay(100);
   RES=1;
   delay(10);
   //SDA=0;
//  SCL=0;
   delay(40);
   ST7735_LAIBAO177_INITIAL ();
   while(1)
   {
   DISPLAY_image();
   DISPLAY_COLOR(BLACK);
   DISPLAY_RGB();

   DISPLAY_COLOR(RED);

   DISPLAY_COLOR(GREEN);

   DISPLAY_COLOR(BLUE);

   Frame();

   DISPLAY_COLOR(WHITE);

   }
}
//end_pro

code unsigned char picc1[]=
{ 0X10,0X10,0X00,0X80,0X00,0XA0,0X01,0X1B,
0XFF,0X9D,0XFF,0X9D,0XFF,0X9D,0XFF,0X9D,0XFF,0X9D,0XFF,0X9D,0XFF,0X7D,0XFF,0X7D,
0XFF,0X7D,0XFF,0X7D,0XFF,0X7D,0XFF,0X7D,0XFF,0X7D,0XFF,0X7D,0XFF,0X7D,0XFF,0X7D,
0XFF,0X7D,0XFF,0X7D,0XFF,0X7C,0XFF,0X7D,0XFF,0X7D,0XFF,0X7C,0XFF,0X7C,0XFF,0X7C,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