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程阻塞

楼主(2015-06-25):
用函数 DeviceIoControl (hDeviceR,
     IOCTL_EZUSB_BULK_READ,
         &bulkControlR,
         sizeof(BULK_TRANSFER_CONTROL),
         &buf[0],
         len,
         &nBytes,
         NULL);
读取数据,当读不到数据时,进程就会阻塞,一直等到FIFO中有数据时此函数才能执行完,要不然一直在等待数据,仿佛死机般,而我想让其等待几秒后,就跳出,请问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A:
为什么不用XferData() API进行数据传输呢?

网友B:
对头,再加个TimeOut()限定时间。

网友C:
没看到过XferData() API啊,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D:
CyAPI.pdf里有关XferData的说明

网友E:
对的,CyAPI.pdf文件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我们没用CyAPI这个库

网友F:
用个线程实现,可能会好些。

网友G:
还可以通过CYAPI数据手册中的一个更改时间的函数,好像是timeout()来更改等待的时间也可以。

楼主:
多谢楼上,请问CyAPI.lib,CyAPI.h,CyUsb.sys等这些在哪里能下载到?

网友C:
CY7C68013有两个版本的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CY7C68013有两个版本的驱动程序

网友A:
早期版本开放源代码但不支持异步通信,可通过多线程模拟异步通信.

网友A:
最新版本的驱动程序不开放源代码但支持异步通信,可设超时等待时间

网友E:
具体的可去cypress官方网站瞅瞅,有一个驱动开发包.名曰:Cypress Suite USB 3.4.1

网友G:
对,CyAPI.lib是基于新版本驱动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我是用的老版本的。

网友H(2015-10-26):
那你在上位机方面是怎么处理的?是设置一个等待时间后就退出吗?退出后再重新发送一个控制命令?

网友I(2016-07-07):
引用 网友H:
那你在上位机方面是怎么处理的?是设置一个等待时间后就退出吗?退出后再重新发送一个控制命令? ...

我现在是用xferdata(),当碰到阻塞后是重新发送命令。但是重新发送的命令都会超时。
delete掉USBDevice实例,新建一个,再访问同样的endpoint,xferdata()返回也是超时。

网友I: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我是用的老版本的。

楼主,求教xferdata返回false的异常控制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