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Soc和FPGA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哪个前景好些?

楼主(2015-06-25):
单片机,PSoc和FPGA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哪个前景好些?

网友A:
PSoC 的最大特点就是集成度高,设计灵活。可以看成是MCU,FPGA/CPLD,ispPAC集合

网友B:
PSoC 相当于MCU+可编程模拟外围电路+可编程数字外围电路。
FPGA是可编程数字外围电路。
现在的单片机一般是mcu+有限的固定的模拟或数字外围

楼主:
精辟!
这一眼就看出PSoC前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