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网频率

楼主(2015-06-25):
(无正文)

网友A:
加上光耦好一点

网友B:
因为 P1、P2、P3口 内部有上拉电阻啊

网友C:
是不是信号太弱啦

网友D:
测电网信号频率不用这么复杂,用电阻降压+光耦隔离就行。

网友E:
测一下2脚和3脚的波形就有结果了~

网友F:
还有,小朋友,仿真毕竟是仿真

楼主:
嗯,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