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ano130使用spi 及fatfs存取sdcard

楼主(2015-06-25):
因為這版Sample code 沒有控制sd pwr,及偵測sd_cd信號

所以sd pwrsd_cd用一般io作即可

Spi0必須接到sdcard4根信號上面

Sample code Project path:

\Nano100BSeriesBSP_v3.01.000- FATFS with sdcard\SampleCode\NuEdu\Smpl_Basic01_SPI_SDCARD_FATFS\Keil

网友A:
Nano100BSeriesBSP_v3.01.000- FATFS with sdcard\SampleCode\NuEdu\Smpl_Basic01_SPI_SDCARD_FATFS\Keil
读写SD卡还是很流行的。

网友A:
接口比较小,很快超越了USB的U盘。。

网友:
sd卡会应用越来越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