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电路求助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6-26):
晚上我用软件重画一下,还要麻烦你了

楼主:
您好,今天下午匆忙画了一下,一些不重要的参数也没计算,就表示个意思,希望您指点一二

疑问1、恒流源是给一个系统提供恒定的电流的电路,那么上面 恒流源中,恒定电流从哪里输出呢?

2、电容C2的目的是什么呀,相位补偿吗,感觉这种加一点电容的电路很令人捉摸不透,这方面补偿电路能谈谈吗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今天下午匆忙画了一下,一些不重要的参数也没计算,就表示个意思,希望您指点一二

疑问1、恒流源 ...

是相位补偿啊,是恒压源。如果负载接在Q1的集电极叫恒流源。

网友B:
1. R3 上的电流为恒定电流。恒定电流的输出应该在 Q1 的集电极回路。
2. 当调节 TR1 电位器(VREF)时,C1 的作用减缓 VREF 的变化;C2 的作用是使输出电压 VOUT / 恒流电流快速跟上 VREF 的变化。

网友C:
C2的取值是否有些大?

网友D:
1、恒流源是给一个系统提供恒定的电流的电路,那么上面 恒流源中,恒定电流从哪里输出呢?

R3等于负载,把R3去掉,R3的上端就是输出的高电平,地为低电平.

2、电容C2的目的是什么呀,相位补偿吗,感觉这种加一点电容的电路很令人捉摸不透,这方面补偿电路能谈谈吗

这个看经验吧,这个电容的大小和运放有关,有的情况下需要,有的不需要.我一般先不用,发现电路震荡了再去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相位补偿啊,是恒压源。如果负载接在Q1的集电极叫恒流源。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R3 上的电流为恒定电流。恒定电流的输出应该在 Q1 的集电极回路。
2. 当调节 TR1 电位器(VREF)时,C1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恒流源是给一个系统提供恒定的电流的电路,那么上面 恒流源中,恒定电流从哪里输出呢?

R3等于负载,把R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恒流源是给一个系统提供恒定的电流的电路,那么上面 恒流源中,恒定电流从哪里输出呢?

R3等于负载,把R ...

震荡可以理解为R3上电压的不稳定吗,还有这个电容加不加、加多大设计哪方面知识点呀,我也好重点了解一下

网友E:
负载串接在Q1发射极、电阻R3之间;负载串接在12V、Q1集电极之间,都是恒流输出到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