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给三极管基极或者MOS管栅极接下拉电阻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5-06-25):
设计一个驱动继电器(或者电磁阀、电机)的电路,不算难吧?但是设计一个稳定的电路有没有信心?比如如何排除“上电误启动”。

举个栗子:

这是一个单片机驱动普通直流电机的电路图。先给小白解释一下电路:TC4426是一个“MOS管驱动芯片”,供电电压12V,如果P1.2是高电平(5V),那么OUTA引脚就是低电平(0V),如果P1.2是低电平,那么OUTA就是高电平(12V)。关于这一点,通过芯片原理图上的OUTA上面的横杠也可以看的出来,输入和输出是反向的。当MOS管栅极(G极)是高电平(一般大于4V就可以导通了,具体看MOS管型号的datasheet),MOS管导通,直流电机工作,如果MOS管栅极是低电平,MOS管不导通,电机不转。

为了上电以后,电机先不能转,让它转的时候再转。所以单片机初始化引脚的时候,就要把引脚初始化为高电平。

实际上,单片机上电有一个复位的过程,复位以后,单片机才会工作,在这个复位过程中,单片机的引脚电压是不定的,所以就有可能造成电机短时启动。

同时,在上电的过程中,G极的电位也是很不稳定的。

做产品就要极致,不稳定的产品贴上Made in China岂不是丢人!

所以为了稳定性,我们一般会在MOS管的栅极加个下拉电阻,在上电的时候把栅极拉低,不让MOS管导通。不过,这个下拉电阻阻值的选择是很关键的。

接了下拉电阻以后,电路图如下:

那么这个电阻该选多大阻值呢?

我们先看一下,当我选了4.7K的阻值时,G极的波形如下:
(我用的是频率为1K的PWM驱动)

当我把下拉电阻换成33K的时候,波形如下图所示:

你看出区别来了吗?

用4.7K的时候,高电平是7V左右;用33K的时候,高电平是11V左右。

那如果用比4.7K更小的电阻,高电平就会更低,如果高电平小于了4V,可能MOS管就导不通了。

归根结底,还是最基本的欧姆定律和电阻分压原理。

你看是不是呢?

把复杂的问题看简单了,说明你就看懂了!

另外提醒:栅极驱动电压要尽可能大,所以选用4.7K和33K做比较的话,33K就比较合适。

我已经把上面内容做成了PDF,你可以下载到电脑保存:)

网友A:
LZ说的都是基础。
另外,P1.2的上电默认输出电平也很重要,不同芯片的特性会不一样。

网友B:
G极下拉电阻应该接在R126前面;
另外G极不管怎么接,也阻挡不了P1.2引脚的步伐,P1.2的默认状态才是最关键的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驱动MOS管串一个这么大的电阻?谁教你的?还电阻分压,也是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驱动MOS管串一个这么大的电阻?谁教你的?还电阻分压,也是醉了

楼主说得不对吗?别说自己醉呀

网友F:
电阻的选取没那么简单的。信号频率、门极电压,结电容都是需要考虑的对象。

网友G:
归根结底,欧姆定律和电阻分压原理的运用,还只是最基本的

网友H:
貌似OUTA输出高电平的时候,MOS怎么说都是导通的吧?  有效果?

网友I:
居然用一个mos管驱动另外一个mos管?另外上电去抖有很多招,就上拉下拉什么的一般不靠谱。

网友J:
不止这么简单。
你谈到的分压,你的模型只考虑了直流的模型,没考虑交流模型
MOS管的GS之间是有电容的,你考虑了吗?

网友K:
我怎么MOS管栅极电阻不能太大,要几十欧姆哪?

网友L:
上电的过程中,P1.2会不会出现输出低电平,这样mos管不是就打开,电机就启动了吗?

网友M:
你得看MOSFET的参数,驱动的负载特性以及要求。。如果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的话,3.3k那个电阻的阻值可以取的范围很大。。下拉电阻阻值的选取自然是不能影响MOSFET的正常开通。

网友N:
引用 网友F:
电阻的选取没那么简单的。信号频率、门极电压,结电容都是需要考虑的对象。
...

嗯,这哥们说得有理。你的频率才1K,如果频率上百K或者更高呢?栅极驱动电流够不,33K的泄放速度跟得上不?

楼主:
引用 网友N:
嗯,这哥们说得有理。你的频率才1K,如果频率上百K或者更高呢?栅极驱动电流够不,33K的泄放速度跟得上不 ...

嗯,有道理!

网友O:
过来学习下,最近也在学mos管驱动。

网友P(2015-08-25):
讲解透彻,给点个赞

网友(2018-06-19):
这原理说实话挺简单的

网友Q(2018-07-27):
为了防止MOS管误导通,应该是选用比4.7K更小的电阻吧。33K起不到拉低电位的作用啊

网友R:
栅极串联单额电阻居然这么大,而且下拉电阻如果取47k,频率一大的话,放电速度很慢,曲线肯定不陡峭。。。

网友S:
首先,这个话是错误的,至少在这里,会产生严重误导:
“我们一般会在MOS管的栅极加个下拉电阻,在上电的时候把栅极拉低,不让MOS管导通”。
这里,要防止MOS管在开机未特定状态下,产生误导通,我们必须让驱动芯片TC442X芯片的输出端,处于确定的电平,这里是OUT非,需要保证这种情况,一个上拉到VCC的电阻,接到INA和INB是必须的,这样,在芯片上电、初始化完成之前,INA和INB都保证在+电平,OUT非就可以维持低电平,让输出MOS管可靠关断,如果你靠MOS管的栅极下拉来完成这个未定状况,除非你的下拉可以永远关闭MOS管,不过这样一来,驱动就失效了,否则当TC4426输出高电平,你靠栅极下拉来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其二,一般电机调速,我们驱动频率都会在音频范围以外,比如20KHz,至少15KHz以上。这样才能让调速不吵人。而你这样进行栅极的电阻T型分压,直接的后果是造成MOS管导通截止时间过长,加大开关损耗,而如果把T型电阻网络调总阻值调小,无疑就加大了无用的栅极驱动功耗。这也是我们设计时候不可取的。
因此,这里我们也许会通过合适的串联电阻串联到栅极,来稍稍限制一下MOS管开关速度,(有时候速度要快但不是无限快就最好)。而栅极并联电阻,只是因为栅极的电容性,只是作为一个典型的释放回路来考虑,约定成俗的好像大家一般也就是10K。而完全不是用该电阻来再次拉低栅极电压来考虑的。
也有时候,我们会在串联的限速电阻上面,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来对MOS管的关闭进行2次加速,也就是说,限速电阻,只限制开启速度,这在某些应用会特别有效。
需要限制MOS管栅极电压,按照你这个典型的线路,我们只需要控制TC4426的供电电压,就完全OK了。像艾默生大多数电源的栅极驱动,他们精确的要求限制在10.5V(内部工艺控制)就是一个很好的范本,这个值,既可以获得最低导通电阻,同时又限制了驱动功耗的进一步加大。而不是通常所说的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