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PAL输出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5-06-25):
对于50Hz的模拟视频经过模数转换进入FPGA,加上一些算法后控制输出,现在由于某些原因我没办法保证我的输入视频是严格的20ms一个周期,但是这个误差不是很大,肯定不会影响最后PAL输出的有效数据,只是会影响消隐信号的长度,现在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显示的效果好一点吗?  现在的现象是如果差的稍微大一点图像就会有一些抖动。

不知道我的描述清不清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VBS信号经过video decoder一般是解出27MHz时钟和BT.656的并行数据。你能说说“我没办法保证我的输入视 ...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是这样:我的板子是FPGA给探测器生成时钟来读取探测器的数据,它经过AD后出来的不是bt656数据,然后现在我的上一级系统给我一个周期为20ms的外同步来控制我视频的读取,但是它又没办法保证它给的这个外同步是严格的20ms。

单纯让我FPGA生成当然可以保证严格的20ms,但是现在是另一块板子上给的信号。我是现在要给他们提设计要求,但是不能提的太严格,怕达不到,所以想尽量放宽这个精度。

谢谢

网友B:
你要用专用解码芯片解码,一般的ad会出问题的
如果只能用一般ad需要加个视频同步分离器,加个视频锁相环,用锁相环输出的时钟作为ad采样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