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内RAM

楼主(2015-06-25):
教一个问题:怎么样使用DM642的片内RAM,将处理的数据加载到片内RAM上?

网友A:
在内部RAM先申请好空间,然后DAT_copy就行,src,dst地址参数给上

网友B:
将定义的数组,取一个一个字段名字,在cmd里面,把这个字段名字对应到内部ram的空间

网友C:
楼上两位正解

楼主:
嗯,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