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25):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是间距的问题吧?楼主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造成的

网友B:
间距 旁边那个直插的判定是焊盘最外面一层 你可以试着移动那个电容就会没有了

网友B:
或者在rules placement 选择忽视间距

网友C:
当然你要自己心里清楚 焊接的时候不会重叠

楼主:
嗯,好的,我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