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设计经验谈

楼主(2015-06-25):
电源设计经验谈1:为您的电源选择正确的工作频率 ......................................................................................... 5
电源设计经验谈2:驾驭噪声电源 ........................................................................................................................ 6
电源设计经验谈3:阻尼输入滤波器——第一部分............................................................................................. 8
电源设计经验谈4:阻尼输入滤波器系列之第二部分 ....................................................................................... 10
电源设计经验谈5:降压升压电源设计中降压控制器的使用 ....................................................................... 11
电源设计经验谈6:精确测量电源纹波 .............................................................................................................. 13
电源设计经验谈7:高效驱动 LED 离线式照明 ............................................................................................... 14
电源设计经验谈8:通过改变电源频率来降低 EMI 性能 ................................................................................ 16
电源设计经验谈9:估算表面贴装半导体的温升 .............................................................................................. 18
电源设计经验谈10:轻松估计负载瞬态响应 .................................................................................................... 20
电源设计经验谈11:解决电源电路损耗问题 .................................................................................................... 21
电源设计经验谈12:电源效率最大化 ................................................................................................................ 22
电源设计经验谈13:小心别被电感磁芯损耗烫伤 ............................................................................................ 24
电源设计经验谈14SEPIC 转换器提供高效偏置电源 .................................................................................... 25
电源设计经验谈15:低成本、高性能 LED 驱动器 ......................................................................................... 27
电源设计经验谈16:缓冲正向转换器 ................................................................................................................ 29
电源设计经验谈17:缓冲反向转换器 ................................................................................................................ 33
电源设计经验谈18:您稳压器的输出电压精度或许并非如您所想的那样糟糕 ............................................. 35
电源设计经验谈19:轻松创建多个负输出电压 ................................................................................................ 38
电源设计经验谈20:注意那些意外谐振响应 .................................................................................................... 40
电源设计经验谈21:请注意电容 RMS 纹波额定电流! ................................................................................ 42
电源设计经验谈22:避免一些常见的误差放大器使用错误 ............................................................................. 44
电源设计经验谈23:改善负载瞬态响应 ............................................................................................................ 46
电源设计经验谈24:并-串联阻抗转换 ............................................................................................................... 47
电源设计经验谈25:改善负载瞬态响应2 部分 ...................................................................................... 50
电源设计经验谈26:高频导体的电流分布 ........................................................................................................ 52
电源设计经验谈27: PARALLELING POWER SUPPLIES USING THE DROOP METHOD ...................................... 54

楼主:
电源设计经验谈 28:估算热插拔 MOSFET 的瞬态温升——第 1 部分 ......................................................... 56
电源设计经验谈 29:估算热插拔 MOSFET 的瞬态温升——第 2 部分 ......................................................... 57
电源设计经验谈 30:低压降压 IC 让简捷、经济的偏置电源成为现实 ......................................................... 59
电源设计经验谈 31:同步降压 MOSFET 电阻比的正确选择 ........................................................................ 61
电源设计经验谈 32:注意 SEPIC 耦合电感回路电流—第 1 部分 ................................................................. 62
电源设计经验谈 33:注意 SEPIC 耦合电感回路电流——第2 部分 .............................................................. 64
电源设计经验谈 34:设计简易的隔离式偏压电源 ............................................................................................ 66
POWER TIP 35: MINIMIZE TRANSFORMER INTERWINDING CAPACITANCE ............................................................. 68
电源设计经验谈 36:使用高压 LED 提高灯泡效率 .......................................................................................... 71
电源设计经验谈 37:折中选择输入电容纹波电流的线压范围 ........................................................................ 73
电源设计经验谈38:使用简易锁存电路保护电源 ............................................................................................. 75
电源设计经验谈 39:同步整流带来的不仅仅是高效率 .................................................................................... 77
电源设计经验谈 40:非隔离式电源的共模电流 ................................................................................................ 78
电源设计经验谈 41:DDR 内存电源 .................................................................................................................. 80
电源设计经验谈 42:可替代集成 MOSFET 的分立器件 .................................................................................. 82
电源设计经验谈 43:分立器件——一款可替代集成 MOSFET 驱动器的卓越解决方案 ............................... 84
电源设计经验谈 44:如何处理高 DI/DT 负载瞬态 .......................................................................................... 85
电源设计经验谈 45:如何处理高DI/DT 负载瞬态(下) ...................................................................................... 87
电源设计经验谈 46:正确的同步降压 FET 时序 .............................................................................................. 90
电源设计经验谈 47:解决隔离式开关的传导性共模辐射问题 ........................................................................ 92
电源设计经验谈 48:解决隔离式开关的传导性共模辐射问题之第 2 部分 ................................................... 93
电源设计经验谈 49:多层陶瓷电容器常见小缺陷的规避方法 ........................................................................ 95
电源设计小贴士 50:铝电解电容器常见缺陷的规避方法 ................................................................................ 97

楼主:
具体内容见附件!

网友A:
这个资料很好,目录很详细

网友B:
我关注铝电解电容器常见缺陷的规避方法

网友C(2015-09-29):
资料很好,先下来看看

网友D:
电源设计是很复杂的,虽然看着简单。

网友E:
这个资料的非常不错的,包含了很多细节性的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