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定时器中断执行一段后 停止运行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25):
RT  在执行10多分钟 就停止在中断中的电平翻转 怎么办啊

网友A:
支持一下新人. 搞开发不容易呀.
不过这种问题, 请调试器帮忙吧

网友B:
是,调试器看看内部寄存器的状态情况很重要

网友:
支持一下新人. 搞开发不容易呀.

网友:
设置断点,一步一步执行看看

网友C:
要不就上程序来看看

网友D:
停止在中断中的电平翻转,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E:
木有明白什么意思啊 是在中断出不来还是不停的进中断?
各位大佬已给出建议,用仿真器就水落石出了

网友F:
估计是在中断那出不来了

网友G:
中断执行完是不是就自动关了呀

楼主:
感谢大家,最近好像 这个BUG 没了,

网友H:
最近好像 这个BUG 没了

怎么不见了,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不见了,是怎么解决的呢

什么也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