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626】隔离模块是否可以当非隔离使用?

楼主(2015-06-26):
规则:每周五汇总近一周的每日一问,挑选出3名回答完整、准确的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隔离模块当非隔离使用是否影响产品性能?为什么?

网友A:
隔离模块是为了保护系统,如果在某些情况下将隔离模块当非隔离模块使用,成本提高,而且有可能带来其他的问题,所以不建议这样使用。使用的情况下,性能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隔离模块可以当非隔离模块使用,而且并不会影响产品性能。因为隔离模块的应用场合是防止两个模块的地势差过高,引起电路损坏。当两模块的地势差在可接受和容忍的范围之内完全可以替代。只不过成本上要比非隔离电源高出很多!非隔离电源的原理多采用变压器+光耦的方式实现,即使共地了也不影响其输出性能。

网友C:
可以,不过隔离模块普遍比非隔离模块贵,有谁这么用么?

网友D:
在实际应用对EMC和纹波噪声要求不高的场合或是对模块没有隔离电压要求的情况下,输入输出“地”可以共接将隔离模块作为非隔离使用。
隔离模块的安全性更高 ,对设计而言,隔离模块后面的使用的器件的要求会更低,如果只是把隔离模块当非隔离使用,后面器件还是用安全性低的器件,则会影响产品性能。

楼主:
各位答主速度都挺快的

网友E:
肯定影响,影响电磁兼容

网友E:
尤其是高频电路中

网友F:
不会影响性能,隔离模块当非隔离使用就好比让能举起来100斤重的大汉去举50斤重的杠铃一样。

网友G:
小功率场合可以用,大功率场合不适合,会损坏模块。

网友H:
影响的,否则设计一样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I:
对于该问题,好像争议比较大。版主赶紧出参考答案

网友I:
弱弱地问一句:如果与题目相反的情况呢?即,非隔离电源能当隔离电源使用么?

楼主:
【参考答案】
在应用于EMC 和纹波噪声要求不高的场合,或是对模块的隔离电压不做要求的场合,产品是可以做非隔离使用,这样使用对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基本上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实际应用对EMC和纹波噪声要求不高的场合或是对模块没有隔离电压要求的情况下,输入输出“地”可以共接将 ...

答主xygyszb与liuxing4585的回答都从实际经验总结出来,且都符合主题。打赏回答时间更早的xygyszb。

网友D:
规则:每周五汇总近一周的每日一问,挑选出3名回答完整、准确的帖子,打赏作者3元!这规则瞬间不明白了,难道是每周只有三名?不是每个问题三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答主xygyszb与liuxing4585的回答都从实际经验总结出来,且都符合主题。打赏回答时间更早的xygyszb。 ...

规则:每周五汇总近一周的每日一问,挑选出3名回答完整、准确的帖子,打赏作者3元!这规则瞬间不明白了,难道是每周只有三名?不是每个问题三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规则:每周五汇总近一周的每日一问,挑选出3名回答完整、准确的帖子,打赏作者3元!这规则瞬间不明白了, ...

不是每个问题都抽出三名。

网友C:
恭喜获奖!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每个问题都抽出三名。

那看别人答对了就可以不回答了哈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看别人答对了就可以不回答了哈

当然可以回答。你可以回答的更详细,更准确。

网友I:
恭喜获奖者!

网友J: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