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打印机 buck DCDC选型

楼主(2015-06-26):
给高速打印机供电的 buck DCDC选型要注意哪些参数?

@zyj9490

楼主:
IC的选型要注意哪些参数?
IC外围元件,如输入出电容、电感,是不是要选大些?

网友A:
怎么样才算高速打印机?
自己看打印机电源规格  按最大电流 量 再放宽些设计DCDC

网友A:
如果是瞬间的大电流 可用大电容

网友B:
能源储备要够,也就是说大电流,瞬间输出的,动态响应要好的。

楼主:
动态响应,主要看这个图吗?

还要看哪些参数?

网友C:
用COT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