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5.14,在debug模式下,Debug(printf)Viewer窗口无串口输出,需要怎么配置?

楼主(2015-06-26):
      用的是NuTiny-SDK-Nano130开发板,示例代码中,printf最终输出的数据函数fputc是通过UART0输出的,我外接串口到PC后,能在PC上的串口终端看到printf的输出信息,但是Debug(printf)Viewer窗口无输出,是哪地方配置有问题吗?谁知道应该怎么更改吗?
    PS:新唐的技术人员来公司技术交流时,貌似当时也没有输出,他当时也没搞定。。。

网友A:
如图片,在C、C++中加入定义 DEBUG_ENABLE_SEMIHOST

网友B:
楼上截图是正点,哎,我玩多年也没有这么用过调试,自卑啊。

网友C:
哈哈 启用semihost就ok 最新的库是楼上那样弄的 以前是自己在代码里 #define一下 就可以

网友D:
学无止境呢,又学了一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片,在C、C++中加入定义 DEBUG_ENABLE_SEMIHOST

      按照你的提示,设置了DEBUG_ENABLE_SEMIHOST宏,也执行了SH_DoCommand()函数,但是窗口还是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截图是正点,哎,我玩多年也没有这么用过调试,自卑啊。

        以前没这么用过,觉得很新鲜,就尝试下: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启用semihost就ok 最新的库是楼上那样弄的 以前是自己在代码里 #define一下 就可以 ...

        按照二楼的提示,还是没看到输出。。。

网友C:
指定串口了吗? 新唐一般是用串口1 uart1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定串口了吗? 新唐一般是用串口1 uart1来看

        正解,看串口1的窗口找到了输出的内容,之前一直看的是Debug(printf)Viewer窗口,多谢多谢!

恭喜搞定.

网友E:
我玩多年也没有这么用过调试

网友:
启用semihost就ok 最新的库是楼上那样弄的 以前是自己在代码里 #define一下 就可以

网友F(2016-01-18):
这个应该是一个重定向的问题,现在用新塘的一个51内核的MCU,不知道怎么解决,串口端口又被占用了,调试器来真麻烦!

网友G(2021-04-28):
为什么我新买的开发板 M0518,下载进去串口一直死机,调试发现是停到了:while(DEBUG_PORT->FSR & UART_FSR_TX_FULL_Msk);,代码是官方发bsp的例程,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