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朋友能帮忙设计个三相电缺相检测电流!

楼主(2015-06-26):
能检测出三相中(三相四线)具体缺哪一相

网友A:
根据原理,测电压应该能算出来;
光耦应该也可以啊;
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原理,测电压应该能算出来;
光耦应该也可以啊;
我猜的;

我也这么想的,哈

网友B:
應該是交流電流互感器是最好方案

网友C(2015-07-26):
直接用电阻降压用817+稳压管了。

网友D:
最简单。每一相对N接一指示灯。哪一相指示灯不亮,就哪相缺相。

网友E(2016-12-14):
三相每相都加电压互感器然后放大信号后,芯片AD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