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输入输出电容

楼主(2015-06-26):
DCDC的输入输出电容容量大小选定,跟DCDC的性能有没有关系?还是主要跟负载大小有关?
@zyj9490

网友A:
不能随便太大 和太小 按芯片手册参考

网友B:
都有关系,
这个回答估计LZ不满意,但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快速回答这个问题

楼主(2015-10-02):
听人说,1ma电流对1uf,2A负载就要用2000uf电容?
@lyjian

网友C:
主要考虑ESR和纹波电压

楼主:
那么设计时该用多大的电容呢?
有些规格书没有提供参考

网友D:
可以简单点按 C=I*T/U 来算
  I为额定输出(简化设计,当成纹波电流算),T为 DCDC 的脉冲间隔(开关周期),U为设计输出纹波。
  比如 I 为 1mA,开关频率60KHz,则T约16uS,输出纹波可以接受100mV,则C约为0.16uF,可选合适耐压的 224 ;
  如果要2A,开关频率假定为140KHz,则T约7uS,输出纹波假定允许50mV,则C约280uF,这时候牵涉到ESR等问题,可以选合适耐压的两个220uF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简单点按 C=I*T/U 来算
  I为额定输出(简化设计,当成纹波电流算),T为 DCDC 的脉冲间隔(开关周期) ...

高人,你这个是计算输出电容的吧?
输入电容呢?
@wh6ic

网友E:
对于DCDC而言,输入电容主要起滤波作用,因此取值按照芯片手册来就好了。
ACDC的输入电容取值需与输出功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