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线缆对通信的影响有多大

楼主(2015-06-26):
如题,我是新手,只是在手机上用时发现有的线可以和电脑通信,有的线不可以

网友A:
线当然是越短越好,然后如果带一些消磁环的线,可能会更好。
另一方面,你的设备发出的信号也要够好。

网友B:
电源线直径      AWG24      电源线对绞方式
信号线直径      AWG28      信号线对绞方式

网友B:
电源线绝缘外包
信号线绝缘外包
线材外包

网友C:
电源线为:红黑22AWG,信号线为:绿白28AWG。对导线芯线的线径与截面积进行测量,所有尺寸应符合规格标准。确认导线芯线的材质,要求为铜或镀锡铜。

网友D(2015-07-30):
影响应该不小吧,我的手机数据线,有的就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E:
大,很大,要用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