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发布]
金升阳宽压输入第三代DC-DC电源模块打破应用极限!

楼主(2015-06-26):
金升阳第三代宽电压输入DC-DC电源模块(简称R3)的全新应用体验

       电源是电子系统的“心脏”,对整个电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越来越严苛的应用环境,给电源设计工程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着诸多特殊的应用条件,这就对电源模块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在应用应用中您是否经常面对如下几个挑战:
1)        整机效率:随着全球能耗日益增加,节能环保意识已深入人心。工业设备厂商如何通过利用电源转换效率来提高整机效率?
2)        空载应用:部分电子系统中的电源大部分时间处于空载工作状态。如何保证电源在空载运行状态下的高可靠、低能源损耗?
3)        温升:如何解决轻负载效率低而引起的模块温升问题?
4)        时序性:一个大型系统中存在多个工作模块,如何保证系统不会因各模块的供电时序差异而引起工作异常?
5)        成本:如何应对大环境下激烈的市场竞争,争取更多的成本优势?

为了全面解决以上客户的痛点和实际应用问题,金升阳推出了全新的第三代DC-DC隔离电源模块(简称R3),帮助客户解决了以下应用问题:

楼主:
1)提升整机系统效率,让系统更高效
目前,行业内的电源模块在轻负载条件下转换效率普遍较低。金升阳基于海量客户的实际应用案例的分析和性能提升实践,使得R3系列在全负载范围内都具有较高转换效率。以下为金升阳第三代和第二代20W DC-DC电源模块效率对比曲线图,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轻负载条件下,金升阳R3系列产品转换效率更高。

在浙江某客户的超级电容充电系统应用中,采用了金升阳第三代宽电压输入型DC-DC电源模块后,系统得到极大的优化,整机效率提升4个百分点,不但使超级电容充电时间缩短,放电时间和使用寿命也得到延长,更能很好解决系统散热难题,提高了系统可靠性。

楼主:
2)低空载损耗,解决客户空载温升问题
        部分电子系统中电源模块需长期工作于空载状态。但目前行业内因技术水平的限制,不允许电源模块长期空载工作。因为空载状态下的电源工作于非稳定控制下,对电源及系统的可靠性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行业内常见的做法是给电源外接一定功率的假负载,以避免电源长期工作于空载状态下。但是外接假性负载,不仅需要外加电路,增加设计难度,还会导致电源本身功率浪费,产生温升问题。
金升阳宽电压输入DC-DC R3系列在轻负载范围内(5%-30%负载)效率可达78%以上,不需要外接假负载就能保证模块在长期空载条件下具有极低的损耗,同时也完美解决了产品的温升问题。
      如珠海某电力客户的继电保护项目,电源模块需长期工作于空载状态下。其原来使用的电源产品空载功耗较大,模块温升相对较高,并因温升高而引起了系统工作异常。采用我司URB2424LD-20WR3后,模块温升得到了有效控制。

楼主:
3)解决因电源启动缓慢而引起的系统异常问题
      在实际应用中,因电子系统中模块电源的启动不及时导致整个系统无**常启动的情况较多。特别是不同公司生产的电源模块启动时间长短不一,导致替换时引起系统启动时因时序错误而不能正常工作。
       金升阳 R3系列能够实现快速启动,较好的解决了因电源启动时间过长而引起的系统异常问题。以金升阳第二代产品URB2405D-10WR2与第三代URB2405YMD-10WR3启动时间对比,(如表1)可明显看出实际启动时间的差异,第三代产品启动用时仅为第二代产品的4.5%或更短:

              表1 启动时间对比测试数据
      湖南某轨道交通客户初期选择某品牌电源,因电源启动时间较长,导致系统出现无规律的启机干扰问题;再如深圳某工业缝纫机客户,因电源产品的启动延迟过长导致系统控制部分受到高压耦合影响而引起整机控制混乱问题等, 这些问题在使用金升阳第三代DC-DC电源产品之后都可以得到了彻底解决。

楼主:
4)高性价比,实现成本与性能的共同突破
      常规的小功率DC-DC电源模块,因其平台技术所限,为了完善产品功能,不得不增加许多外围电路,造成电路复杂、设计难度大,并因其复杂的电路设计使用了过多的器件也会导致电源模块成本的增加和可靠性降低。

      金升阳第三代宽电压输入型DC-DC电源模块(简称R3),通过技术的突破及优化,提高了电路的集成度,使电路结构更加简单。同样功能的电源产品元器件数量相对原有方案减少20%以上,降低了模块本身的物料成本、生产成本。

      R3系列在高集成化的同时还具有高功率密度,小体积,节省客户的布板空间;良好的电气通用型和兼容性,减少客户对电源的测试、调试时间,节省客户的研发成本;优越的EMI特性和全面的保护性能,保障客户的电路系统安全、可靠。

      高性价比R3系列,帮助客户实现了成本与电源性能的共同突破!

楼主:
5) 兼容性强
在电源模块行业,部分厂商设计的产品封装形式十分独特,与行业其他品牌产品完全不兼容。这使得客户在系统更新换代、性能升级过程中因找不到合适的替代物料而苦恼。而金升阳第三代宽电压输入型DC-DC电源模块(简称R3),完全采用国际标准的引脚封装形式,与国际各大主流品牌产品完全兼容,解决了客户的材料替代的后顾之忧。

总结
金升阳新推出的第三代宽电压输入型DC-DC电源模块(简称R3)在研发过程中共产生了8项发明专利,正如行业所知的金升阳定压型R2代DC-DC产品一样,为电源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做出了贡献, 为客户解决极端应用问题带来了福音。
                                                                           点击下载R3系列技术手册

网友A:
R3。。。金升阳产品又更新换代了

网友B:
更新换代好快呀

网友:
R3的体积怎么样

楼主:
比行业内同功率的模块体积小些。

网友C:
又出新产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行业内同功率的模块体积小些。

散热性能呢?

网友D(点评):
对散热有顾虑的话,可以考虑采用贝格斯铝基板!

网友E:
确实厉害。金升阳电源,算得上是国人的骄傲啊。要是能把大功率的做起来,做掉科索,怀格,艾默生等国际品牌

网友F:
转化效率达到90%多了,牛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转化效率达到90%多了,牛啊

金升阳的产品还是很里好的

网友:
进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