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08的启动问题:小窗口一直在最前面 ?

楼主(2015-06-26):
见附图:
AD08(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启动时,有个小窗口一直处在最前面,挡住了其他的应用,很不方便。

请教:
可以让这个小窗口在启动时不在最前面吗 ?

谢谢!

楼主:
没理人,果断结贴

网友A:
哪个小窗口呢?截图说明啊,你这个图片里面没有小窗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小窗口呢?截图说明啊,你这个图片里面没有小窗口啊

谢谢大侠 !

小窗口 如附图一所示:

这个小窗口挡在了pdf文档的前面,见附图二: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

小窗口 如附图一所示:

是一直挡着么?如果是一直挡着或许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因为之前有个老前辈也是下载了ad15以后,不能显示pcb。点击pcb那个sheet,就一直停留在原理图的界面,刷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直挡着么?如果是一直挡着或许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因为之前有个老前辈也是下载了ad15以后,不能显示pc ...

谢谢!

AD08整个启动过程大概15秒吧,这个小窗口在启动过程中 一直处在最前面,挡住了其他应用,感觉很别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AD08整个启动过程大概15秒吧,这个小窗口在启动过程中 一直处在最前面,挡住了其他应用,感觉很 ...

是的饿,你也已换个其他版本的ad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