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按键中断去抖

楼主(2015-06-26):
pic16f1933,使用中断正上升沿来接收按键按下的动作,请教如何去除按键的抖动呢?

网友A:
软件中断函数里延时去读取引脚电平

网友B:
第一次检测到信号以后,延迟几个mS后再确认信号是否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检测到信号以后,延迟几个mS后再确认信号是否存在。

我现在开了timer,i定时查询引脚状态,到阈值后,确认有键按下,效果还不错,谢谢回复

网友C:
设置20MS定时中断

第一次时间到开始计数并扫描按键,第二次中断扫描按键如果和第一次的一样,则返回键值 并清零计数

网友D:
一般安静去抖时间都是 20-30MS

网友E:
延时消抖,注意利用这个延时做点其他用处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