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用jlink烧写S9KEAZN64 的jflash工程文件,哪里有?

楼主(2015-06-26):
线下烧写S9KEAZN64 ,用jlink工具,但是没有找到对应的 .jflash 文件;在配置项也没有找到对应cpu?

求助版主,有没有对应文件或提供方法实现?或者那个版本的jlink 支持该芯片?

网友A:
没有用过JLink,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B:
楼主,
你是想使用J-flash烧写S9KEAZN64 ?

网友C:
没有.jflash的文件,楼主可以自己新建一个.jflash,而不是使用已有模板。

网友D:
不能下载可以有别的原因吧

网友E:
感觉jlink支持的芯片挺多的啊

网友F:
用的是keil还是IAR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是想使用J-flash烧写S9KEAZN64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jflash的文件,楼主可以自己新建一个.jflash,而不是使用已有模板。

自己新建的,如果自动探测会提示找不到cpu;另外,支持的cpu里面没有该型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新建的,如果自动探测会提示找不到cpu;另外,支持的cpu里面没有该型号啊? ...

去segger官网下载最新的JLINK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segger官网下载最新的JLINK驱动。

官网不行,需要**版的,你懂的。 呵呵。

另请教KEA系列芯片怎么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TMRH_FSEC[SEC]配置为00,01,11都可以锁上。
参考手册(reference manual)第8章讲的很清楚。

ok,谢谢,在启动文件直接修改就行了‘

另外,有没有KEA的编程器或者其他成本便宜方便的烧写方式?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谢谢,在启动文件直接修改就行了‘

另外,有没有KEA的编程器或者其他成本便宜方便的烧写方式? 谢谢 ...

编程器有的。
1. CycloneMAX,

   支持 Kinetis, ColdFire V2/V3/V4, Power MPC5xx/8xx, Qorivva MPC5xxx, DSC, MAC7xxx

   PE Micro, http://www.pemicro.com/

2. Flasher ARM

    支持ARM公司全系列内核,包括传统的ARM7, ARM9和ARM11,已经新的Cortex-A, Cortex-M和Cortex-R系列,可以给目标板供电.

   Segger, SEGGER - The Embedded Experts - Flasher ARM

3. Flasher Portable

   支持ARM公司全系列内核,包括传统的ARM7, ARM9和ARM11,已经新的Cortex-A, Cortex-M和Cortex-R系列,电池供电,便携式烧写器.

   Segger, SEGGER - The Embedded Experts-Flaser Portable

4. SmartPRO

   支持 Kinetis, S12, S12X, ColdFireV2.

   周立功,http://www.zlgmcu.com/

5. MCP-104

   支持飞思卡尔ARM based Microcontroller Kinetis.

   祥佑科技(Micetek), http://www.micetek.com

6. 西尔特编程器,http://www.xeltek.com

7. 河洛编程器,http://www.hilosystems.com.tw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有的。
1. CycloneMAX,

编程器倒是不少 都很贵。。。。。

花了半天时间 ,终于把jlink clone问题搞定,下载了最新版本v5.0, 实现我最初目的,通过jlink 烧写和加密。

多谢版本和各位网友,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