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仿真

楼主(2015-06-26):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随机数输入生成的图像吧

楼主:
不是?根据路径生成的图像,你知道怎么做或者推荐书给我看一下?

网友B:
不懂这个如何做

网友C:
不懂从源输出到目的是干什么啊,要有算法吧
算法目的是什么,重新连一遍还是算最短路径
要是最短路径点数好像不太多可以穷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