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Attempted to kill init! exitcode=0x00000000

楼主(2015-06-26):
增加了 PMIC OneKey support 后,在系统里面关机 debug console 就显示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Attempted to kill init! exitcode=0x00000000
然后机器就重启了.
不加onekey support 就不会,但是关机不能关掉主板电源.

请问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应该从哪着手解决呢?

楼主:
补充下
机器是 imx6q  OS是 5.0.2  kernel是  3.10.53 uboot是  2014.04

网友A:
关注一下,帮你顶起来......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

楼主(2015-08-12):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

IMX6Q  BSP 5.0  Kernel 3.10.53 uboot 2014.04
PMIC DA9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