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yocto框架中 改动了代码,如何再次编译?

楼主(2015-06-26):
    hello!

   yocto框架中,代码都是一边下载一边编译。如下:
cd fsl-release-bsp
MACHINE=imx6qsabresd source fsl-setup-release.sh -b build-x11 -e x11
bitbake fsl-image-qt5

   如果我现在改动了kernel,dts,uboot,那要怎么进行编译?再按照第一次编译的方法,源码就被覆盖了。

    刚接触,不太熟,求帮忙,谢谢!!

网友A:
我都是直接把相应的源码单独提取出来自己编译,只使用文件系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相应方法见移植文档。

网友B:
我没有接触过,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C:
遇到的问题有点复杂,没有碰到过

网友D:
不太懂,学习一下

网友E:
还在用ltib,yocto还没有用过......关注一下......

网友F:
楼主你好,建议你查看一下我们官网给出的文档哈,里面有说明。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F: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 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bitbake -c patch u-boot,好像是这样?解压代码到/tmp/git/。。。。下的,具体忘记了,看下手册里有的。 ...

能具体说一下吗?我找了好久,文档里都没找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吗?我找了好久,文档里都没找到

在Freescale_Yocto_Project_User's_Guide.pdf这个文档里......
5.4 U-Boot configuration这个章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