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67输出视频端口选择

楼主(2015-06-26):
使用DM6467TI自带的编解码demo,输出视频端口是YPbPr的,怎么才能改成是AV端口输出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楼主,同求,

: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B:
软件里面不知道怎么去改     需要你再研究一下
从硬件方面来说   只能采用YPbPr转AV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