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在调试stm32中如何查看目前运行的程序占用多少内存

楼主(2015-06-26):
在调试stm32中如何查看目前运行的程序占用多少内存

网友A:
静态看程序需要用到的Flash和RAM size --> map文件

动态看程序当前占用多少内存 --> 你所使用的IDE里有无相关功能插件。不过如果程序里没有频繁的malloc, free之类的操作,所占内存基本和静态的没有多大区别。

楼主:
malloc 比较频繁
静态是根据map文件的bss 段来推算吧,有没有什么量化测试方法,应用跑在linux下是统计测调用中每个函数占用多少可以统计出linux 下的内存使用。想知道stm单片机下一般是怎么推算的??除了了根据map计算 有没有别的思路??

楼主:
没有人做过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