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虚拟机无法读出USB3.0

楼主(2015-06-26):
本人现刚接触ARM+DSP,这是一块ARM+DSP的复合板OMAPL138,
这是比较一个常见的问题:
我的本本都是USB3.0的口,SD卡插进去以后,虚拟机可以识别到这个设备,也可以连接到UBuntu上,但是不弹出分区,我也用命令查过,没有找到SD卡:
我VMWare是10.0的版本,UBuntu是10.04.3,本本是ThinkPad-S3-时S431系列,USB是Intel的控制器。
网上的方法我也试过了,第一种是升级VMWare到高级版本比如10.0(我本来装的就是这个版本),Intel的控制器的驱动intel usb 3.0根集线器和控制器的版本要在1.0.6.245以上;第二种是把USB3.0的驱动卸掉,直接用USB2.0的驱动,两种都试过了,都是一开始的提示。死活读不出来。有什么方法可以读出来啊?
第二:我想,如果实在不行,那我就避开它,我用其它USB2.0的机子把SD启动卡做好,因为我看了厂家提供的开发手册上,其它一些东西要以它为基本媒介,我自己的本本上装tftp,这样主机和宿主机之间就不用USB。但是我不知道后续开发会不会要用到,会不会有其它影响。

网友A:
虚拟机对硬件的支持和兼容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对硬件的支持和兼容不是很好

可是要用呀。

楼主(2015-08-14):
我奇迹般得读出来了。

网友B(2016-10-17):
你好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情况  本本全部接口都是3.0 虚拟机识别不了  请问你是如火热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B:
你好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情况  本本全部接口都是3.0 虚拟机识别不了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