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触摸屏的两个函数的理解和注释,求指点,,,

楼主(2015-06-26):
u16 _AD2Y(u16 adx)    //240
{
  u16 sx=0;
  int r = adx - 200;
  r *= 240;
  sx=r / (4000 - 280);
  if (sx<=0 || sx>240)
    return 0;
  return sx;
}

u16 _AD2X(u16 ady)    //320
{
  u16 sy=0;
  int r = ady - 260;
  r *= 320;
  sy=r/(3960 - 360);
  if (sy<=0 || sy>320)
    return 0;
  return sy;
}

网友:
楼主发的这个正是我不会的

网友A:
ADC的值转换到XY,内容是边缘和比例调整。
不过写的很不好。

网友B:
楼上的是大神啊,竟然说写的不够好,膜拜一下大神。

网友C:
这种调整只能解决平移和缩放的问题
不能解决旋转和梯形变换
并且参数不能动态变换
时间一长就不好用了

网友D:
soga,原来如此,上面的大神讲的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的值转换到XY,内容是边缘和比例调整。
不过写的很不好。

嗯,确实不好,以至于显示屏都有一块无法显示的区域,能给贴一个写的比较好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调整只能解决平移和缩放的问题
不能解决旋转和梯形变换
并且参数不能动态变换

求贴,该如何写才比较好?

网友C:
http://www.ti.com/lit/an/slyt277/slyt277.pdf

这里有篇ti的**,说的比较详细
实际上ti这里有个假设,就是触摸屏本身是线性的
如果遇到非线性的,他的校验方法也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ti.com/lit/an/slyt277/slyt277.pdf

这里有篇ti的**,说的比较详细

这两个函数里边涉及到的数据都是怎么回事,ADXY值转换到屏幕坐标值是根据什么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