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V铅酸蓄电池管理芯片

楼主(2015-06-26):
公司做灯具方面,现在老板要求用几个LED灯显示蓄电池(铅酸类)还有多少电量。求大家推荐几款芯片?我网上查了下,大部分针对的事锂电池,没有蓄电池方案。老板天天催,急死了,求大神指导啊。急~~

网友A:
电池电量 = 电流×时间。

伪电池电量用电池电压表示。铅酸蓄电池的电压范围大致为 (0.8~1.2)×标称电压。如果只这种方式的电量指示器,可以用下列方式实现:
1. N × (比较器 + LED 驱动)。
2. 带 ADC 的单片机。

网友B:
电动摩托车/三轮车上都有成熟电路,拿过来改改就能用了。

网友C:
用单片机做,很简单的。用8脚的CPU IC。

网友D:
如果用lm324搞个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