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芯片烧录问题

楼主(2015-06-26):
请问下atmel芯片在烧录时有一个什么软件熔断丝人为设定什么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加密用的哟。

网友B:
加密,别人解密,就烧断加密的熔断丝

网友B:
楼主用什么烧录哦?

网友C:
3L说的没错吧。

网友D:
加密用啊

网友E:
恩,楼上都是正解

网友F:
有加密用的,但是那个一般人不会去动,除非做产品。我想你说的应该不是加密熔丝,而是设置熔丝,就是设置单片机默认的启动状态,包括选择内外部时钟、引脚模式、启动时间等等,这个都是要手动设置的,Datasheet里面有说明,按照你的需要进行设计即可!

网友G:
楼上正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有加密用的,但是那个一般人不会去动,除非做产品。我想你说的应该不是加密熔丝,而是设置熔丝,就是设置单 ...

正解。
烧写时配置的熔丝位,一般都是配置mc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