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vr和arm的区别

楼主(2015-06-26):
AVR和ARM各是什么?区别有多大?

网友:
就是松鼠和老鼠两者之间的区别

网友A:
,这区别也太大了,简单说,AVR只是一个MCU单片机,而ARM,是一个微处理器了,你可以看看单片机与微处理器的区别。

网友B:
AVR单片机是ATMEL公司研制开发的一种新型单片机,它与51单片机、PIC单片机相比运行效率高很多、芯片内部的Flsah、EEPROM、SRAM容量较大、全部支持在线编程烧写(ISP、每个IO口都可以以推换驱动的方式输出高、低电平,驱动能力强、内部资源丰富,一般都集成AD、DA模数转换器;PWM;SPI、USART、TWI、I2C通信口;丰富的中断源等。主要现在使用的型号是ATMEGA8/16。
ARM不是单片机,准确来讲ARM是一种处理器的IP核。英国ARM公司开发出处理器结构后向其他芯片厂商授权制造,芯片厂商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结构与功能的调整,因此实际中使用的ARM处理器有很多种类,主要有三星、飞利浦、ATMEL、INTEL制造的几大类,功能与使用上均不相同。ARM处理器核还可以嵌入其他专用芯片中作为中央处理单元使用,例如飞利浦的MP3解码芯片就是采用ARM7核心的。ARM系列处理器很少集成片上硬件资源,更接近今天的处理器范畴,基本不被认为是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VR单片机是ATMEL公司研制开发的一种新型单片机,它与51单片机、PIC单片机相比运行效率高很多、芯片内部的F ...

初学者一枚,俨然分不清ARM和AVR的区别啊,傻傻分不清楚~~看了介绍豁然开朗啊,感谢感谢

网友D:
不带MMU的ARM7和现在Cortex-M系列ARM的市场定位就是单片机。地板你见过ARM吗?

楼主:
回答得很详细!!

网友E:
这个问题本来我也不太明白,现在学习了啊

网友F:
架构不同

网友G:
arm很神秘。
它既是一个公司的名字,也是一种单片机的内核系列
一般说的arm单片机是指使用arm内核的单片机,好像没见过真正叫arm的单片机。
同样,说arm开发板,一般也是说开发板采用了arm内核mcu的开发板

网友:
没可比性的

网友H:
AVR是8位机,而ARM是32位的。现在都是CORTEX内核。
AVR木有库,ARM现在基本上都有库。
AVR的下载工具自己做个就行,ARM得买啦
AVR功能有限,而ARM功能强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AVR是8位机,而ARM是32位的。现在都是CORTEX内核。
AVR木有库,ARM现在基本上都有库。
AVR的下载工具自己做 ...

AVR一样有库,ARM一样可以不用库开发。ARM的下载工具自己做不是一样,电子市场买几十块钱的J-link是正版的?让你做个电池低供电,几个uA工作电流的东东,你上个海思麒麟,能做下来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I:
AVR一样有库,ARM一样可以不用库开发。ARM的下载工具自己做不是一样,电子市场买几十块钱的J-link是正版 ...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