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问下altera PLL仿真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5-06-26):
芯片:EP4C10
PLL输入:50M
PLL输出:12M,24M,48M,没有输出
PLL输出:10M,20M,100M,输出正常

但如果将10M,12M通过1个PLL输出,都没有输出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排除:modelsim使用,altera库,testbench等原因

网友A:
木看懂啥意思,你是怎么判断它没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