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FLIP烧录AT89C51CC02一直提示超时,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26):
(无正文)

楼主:
偶尔刚开机的时候还能烧录进去。电脑通过串口1接MAX232转换芯片,然后VCC,GND,TXD,RXD跟单片机相连。

网友A:
没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B:
如果接的没有问题,晶振也没有问题,注意下复位吧

网友C:
有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D:
换芯片试试看

网友E:
建议先检查插接件连接情况
然后检查烧写电路情况,可以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看烧写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