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红外发射与接收,这样接为何电压变化范围很小,非门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6-26):
ITR?A 的接法是向外发送红外信号;ITR?B 的接法是接收外部红外信号 (红外接收管是一个二极管,接收时要反偏)。

接收到的红外信号幅度通常比较小,后续要经过放大或使用比较器把信号变换到可以处理的幅度。

网友B:
红外接收管不只有二极管的,也有三极管。

网友C:
发射管电阻是不是可以小些?比如100Ω试下!

网友D:
地板提醒的对:管子接反了!
这是“这样接”所指么?

网友E:
接收管为何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接收管不只有二极管的,也有三极管。

果然如此:lo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圖,光電晶體不要逆向偏置。

果然如此: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