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灌电流io电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6-26):
求解释。

网友:
一个是输入电流一个是输出电流。

楼主:
一个是IO口设置成输出状态时的电流?灌电流是指IO口设置为输入时的电流?那这个输入时的电流也太大了吧?

网友A:
INJ的那些,大概是说,IO配置不会给出这样的电流,但外部电源强行给出这个电流

网友B:
什么叫外部电源强行给出这个电流,没明白

网友C:
灌电流一般是指输出低电平时候,外部有上拉的VCC时候,比如IO口外接LED灯时,IO输出低电平时候,LED被点亮,此时电流的走向是往MCU的,但是如果LED的另外一段接GND,那么只有IO输出高电平才是驱动LED,此时电流的方向是由MCU向GND流向,此时叫做拉电流,拉电流的驱动往往比灌电流大很多,在应用场合中,一般使用拉电流形式,而使用灌电流时候必须考虑限流电阻的阻值。

楼主:
那IO输出电流是什么意思呢?输出电流-25ma这难道不是灌电流?

网友D:
是所有io输入电流的总和,包括输入和输出的,比如你输入io口上电压是5.1V而VCC电压是5.0V这个时候就会往io口里灌电流,最后效果是要么VCC升了要么io口被拉低,要么烧掉了.

网友D:
输入输出都有可能灌电流,输出时有两个器件一起拉高电平,电压高的那个就会往低的里灌,这也是为什么io口必须加限流电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