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 ASK的调制深度如何测试

楼主(2015-06-26):
ASK的调制深度一般可以设置,极限100%就是OOK了。
我想请问下ASK的深度能不能通过什么工具测试出来?测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頻譜儀看該頻率的強度(幅度),是同頻率而兩個不同幅度的信號曡在一起。如果是百分百調制就看不到底部疊加 ...

恕我愚笨,再请教下测量位置呢?直接接在天线上可以吗?

网友B:
同问,一直很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