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源保护电路的疑惑!

楼主(2015-06-26):
我想请教一下大伙,我看一些仪器的电源里面加了气体放电管跟压敏电阻,这个用来防止雷电或者一些感应出来的高压冲击我倒是知道。但是这些器件是并在火线跟零线上的。也就是说如果电源输入端有浪涌,那么这些期间感受到过电压之后会导通,导通那不是相当与将电源短路了,虽然说能保护到后级设备。但也造成了电源短路啊,这样的话也会导致进线处的空气开关跳闸并对电网造成一定的冲击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保护电路实际上是将这些冲击施加在后级用电器上的影响转移到了电网上了。这样理解可以吗?

网友A:
没有转移到电网,而是转移到防雷器件上了。防雷器件前面有保险管,浪涌够猛的话,会烧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转移到电网,而是转移到防雷器件上了。防雷器件前面有保险管,浪涌够猛的话,会烧保险 ...

版主您好。也就是说,防雷期间比如说气体放电管的开启需要一定的能量,然后防雷器件前面的保险丝烧短也需要一定的能量。雷击的能量就消耗在了防雷器件的动作以及防雷保险丝的烧断上了。这样对吗请问?

网友B:
就是要“短路”电源来熔断保险,
你见过压敏啥的前端线路不串保险而直接并在LN上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也就是说,防雷期间比如说气体放电管的开启需要一定的能量,然后防雷器件前面的保险丝烧短也需 ...

是的,无论雷击能量再强大,只要保险一烧断,就对电源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此时电源和市电已经断开了,你雷击能量再大,又能奈我何?提醒,当你开发的电源需要过雷击浪涌测试时,需要加大保险管的载流能力,否则一打雷击保险就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短路”电源来熔断保险,
你见过压敏啥的前端线路不串保险而直接并在LN上的吗? ...

好的,谢谢。您留QQ跟电话的方式太有创意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无论雷击能量再强大,只要保险一烧断,就对电源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此时电源和市电已经断开了,你雷 ...

我明白了,谢谢您!祝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