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总是多一个字节的数据????

楼主(2015-06-26):
103串口接收总是多一个字节的数据在帧头,不晓得怎么回事,在线调试单步没有这个字节的。

网友:
是在前面多还是在后面多??

网友A:
多出来的一个字节数据对其他数据有影响吗

网友B:
多的这一个字节数据是什么

楼主:
多了20,有影响

网友C:
在接收中断里面,加上ORE溢出标志位的判断:
  if(USART_GetFlagStatus(COMx,USART_FLAG_ORE)==SET)
    {
       第一步, USART_ClearFlag(COMx,USART_FLAG_ORE);
        第二步,usart_receive_process_event(USART_ReceiveData(COMx));这里要读取一下DR寄存器,来清除掉这个没用的数据。
    }

楼主:
是串口工具上老是多一个字节20,103通过串口发送给电脑串口调试工具,发送函数中没有这个20,但是串口工具上多了一个20,